[讨论] 验证平台及VIP的架构和数据流等如何直观呈现?

楼主(2023-08-17):
想问下各位经验比较丰富的工程师们,像芯片设计的工程师可以用viso等工具很好的展现自己的设计的数据流控制流等等。
现在换我自己写文档的时候,我感觉只能用viso很简单的说一下验证平台的数据,介绍vip的时候也写点伪代码和函数说明来体现下结构,并不是很直观。

有什么好方法能够更好的呈现验证平台及vip架构,可以方便给芯片验证的新接手的同事能够更好的掌握,以及给芯片验证以外的同事能更直观的了解验证的工作?

能附上具体的word,viso等文件或者起截图那就更好了,谢谢各位让我开拓下眼界

网友A:
额,我一直都使用visio画验证架构和数据流,把UVM的几个组件搭建起来,然后把transaction怎么流动的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吧?你期望得到的是什么直观的细节呢?在细节点,再把每一个Phase做了什么事情描述出来,应该差不多了吧?我所经历过的公司内部讲座,关于验证架构方面的,也基本都是visio画流程图这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一直都使用visio画验证架构和数据流,把UVM的几个组件搭建起来,然后把transaction怎么流动的描述出 ...

嗯,其实tb的图都比较好画,都是agent和tb,sb,rfm这些具体怎么连接,其实每个验证平台都大差不差,而且具体vip里面的做法我觉得缺少一个很好很直观的呈现。

例如如何表明item里面的内容,如何呈现seq是怎么操作item的,如何呈现driver是怎么打出item的,对于验证以外的人,不好理解,对于验证接手的人来说,就算每个task或者function都写一下大概做了什么,都不是特别直观的表达,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啃代码,对比与数字开发可以画的viso图来说,还是差点意思,所以想问下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考虑采购dvt,不过要花钱就是

网友A:
VIP就另说了,那个本来就是商用的,就看第三方愿不愿意给你画了。。。。。。自己开发的验证平台,如果要描绘出你要的东西,应该不难。而且这个描述过程,如果受到项目时间压力,不一定一次就能做好,一般都是迭代的,但可能多数人慢慢地慢慢地就不自觉更新文档了。要形成一个规范,才可能实现你这样的要求。我反正这么多年验证经验,都在验证过程中反复迭代这样的文档,但估计还是无法完全给新手做参考。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现实也许不具备充分的条件让你完成这样的文档。每一次打算一个项目结束了,想好好梳理一下之前的东西,基本难有时间,当然了,我只是一个一般工程师,我是觉得我做不到这样的完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其实tb的图都比较好画,都是agent和tb,sb,rfm这些具体怎么连接,其实每个验证平台都大差不差,而且 ...

另外,你说的3个问题,1、在验证方案中,我都会列举transaction包含什么;2和3,因为目前业界使用UVM架构的话,UVM方法学里面讲解这个很详细的。如果是自研的环境架构,就可能需要你说的这种步骤了。否则为什么现在都愿意使用UVM呢?就是他已经把2和3做得比较模块化以及业界公认了吧。

网友:
还有,数字设计可以画visio图就讲清楚,其本质是描述电路组成的,那些底层单元都有现成逻辑呀,触发器、与非门、计数器、状态机什么的,和验证需要使用的高抽象级思想不太一样,所以验证可能要讲清楚流程就需要多费精力或者要用软件的思维来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的3个问题,1、在验证方案中,我都会列举transaction包含什么;2和3,因为目前业界使用UVM架构 ...

小弟最近也在想transaction里面应该有什么,大佬方便展开说说吗,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就另说了,那个本来就是商用的,就看第三方愿不愿意给你画了。。。。。。自己开发的验证平台,如果要描 ...

嗯,你说得对,主要还是没时间,如果有时间可以把代码每一句都几乎写清楚。

不过想要很直观的让验证以外的人看懂或者是验证新人接手,可能还是不太可能,还是要他们啃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得对,主要还是没时间,如果有时间可以把代码每一句都几乎写清楚。

不过想要很直观的让验证以外 ...

别说验证了,软件或者RTL的设计也是一样的。自己写的东西,不总结成文字,过一段时间去看,可能都不懂。优秀的工程师,应该要按照你说的需要那样去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最近也在想transaction里面应该有什么,大佬方便展开说说吗,开开眼界

...

那要取决于你的验证目标和验证架构,一般对于一个简单的SOC总线下的IP,肯定需要和配置相关的对象、和数据相关的、和环境相关的,这个没有固定的,只是写出来方便自己搭建环境用。

网友:
每个人对直观这两个字的理解不一样

网友:
一般验证组件采用uvm方法,简单画一下也能容易看懂。
测试点之类的用excel吧~
使用RTL就是能够提高使用原理图设计电路的效率,不可能把每一个逻辑都是用框图表现出来的。画个大概,然后感兴趣的话自己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