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下CIC滤波器用verilog怎么实现

楼主(2023-08-17):
请问下大家用verilog对CIC滤波器的积分部分进行描述应该怎么来描述:

如上图,我的理解是:  assign  sum1 = sum1_d + in;  assign  sum2 = sum2_d + sum1;(其中sum1_d和sum2_d分别是sum1和sum2的延时)。
但是在看菜鸟教程里给的代码是如下,我疑惑的地方是,积分部分不应该是延时之后和原来的相加吗?下边这里写的直接是 int_d0 <= int_d0 +sxtx;  (sxtx就是输入)。
请问下这两种写法哪种是对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时序逻辑中,int_d0 <= int_d0 +sxtx;右边的int_d0表示的是上一个clk寄存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逻辑中,int_d0

延时相加----那右边的int_d0不应该是左边int_d0的延时吗,如果是上一个时钟寄存的值,那这么写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