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sigma delta的fft问题

楼主(2023-08-17):
300资产
跑sdm的fft出现这样的问题,背景是后仿真的性能仿真取点是65536(2^16)的点,出现的结果如下
低频部分直接变成了直线(网上有些说是未加窗,此处已加hann),然后我测试前2^15个点,图形又恢复正常,如下图
随后我就开始逐步增加数据,实验结果如下图
不断逼近2^16个点到如图所示的位置发生低频部分变平的图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呀,好像发了两次?后面的数据估计是有问题的,看是从后仿真取的点,有两个点可能会导致问题,一是取点有没有做量化,比方3.3V电压取出来可能是3.3001V,二是取的点太多了,virtuoso要尽可能设置精准time step或者samp frequency,否则后面时间误差会叠加导致采错点。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相关模型,最近正在学习Sigma Delta ADC

网友:
是不是直流量没有干掉,点数太多时,FFT算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好像发了两次?后面的数据估计是有问题的,看是从后仿真取的点,有两个点可能会导致问题,一是取点有没 ...

取点太多为和会发生问题,我看了其他楼的说fft点数太多会算爆的问题。我对code输出进行滤波和降采样出来的点有一个错点在中间幅度位置正弦波的点突然骤降,然后马上恢复正常,图片待会儿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点太多为和会发生问题,我看了其他楼的说fft点数太多会算爆的问题。我对code输出进行滤波和降采样出来 ...

没有遇到过算爆情况,现在可以看看是不是那个错点导致的问题了,把那个错点修改到正常再分析,确认是错点就好找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