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为什么明明将一些layer和via孔的可视和可选给取消勾选了,却还是可以选中

楼主(2023-08-17):
请问是不是少勾选了什么选项呢,明明Layers框里都没有对勾了,在版图中框选还是可以选中

网友A:
objects栏里把vias的S取消勾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ects栏里把vias的S取消勾选即可

就是取消了,v和s我都取消了,只勾选了我想要显示的layer层,但还是可以框选到

网友B:
因为有定义的via整体上算一个instance,你勾选的v和s应该都是layer里的,对instance不起作用,要勾选下面那个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定义的via整体上算一个instance,你勾选的v和s应该都是layer里的,对instance不起作用,要勾选下面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