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级运放挂RC负载的次极点会变吗

楼主(2023-08-17):
二级miller运放的输出端挂了5k电阻和5p电容,请问次极点该怎么算啊?

纯容性负载是gm2/CL,加了电阻是不是不一样了啊?

网友:
仿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R与原来的输出电阻并联,总电阻减小了; C与原来的CL并联,总电容增大了; 输出端极点为1/RoutCout。若是输出端接了RC串联则会形成一个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