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的匹配版图设计

楼主(2023-08-17):
在ADC电路中,有二十多个MOM电容(1:1:2:4:8:16:32:64:1:1:2:4:4:4:4:4:4:4:4:4:4:4:4:4:4:4:4:4)需要匹配,这种MOM电容的版图该怎么设计呢?版图设计时如何确保匹配性?

网友A:
这些需要匹配的按照优先级,优先级高的居中,外围不规则的情况下加dummy补足到规则。做好与其他模块的隔离。匹配大概就是MOM之间的距离啊,方向啊,都是一致的。外围可以多加一圈dummy

网友:
ADC要看哪种类型,不同类型需要不同的方式,否则干扰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需要匹配的按照优先级,优先级高的居中,外围不规则的情况下加dummy补足到规则。做好与其他模块的隔离 ...

和MOS管一样的做法吗?减少工艺梯度带来的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