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terface连接dut后仿真出现dut信号被多重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3-08-17):
dut很简单,是一个可变进制计数器,用输入信号ceil作为可计数的最大值,如下:

module cnt_ceil(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n,
  input  [3:0] ceil,
  output [3:0] cnt,
  output       co
        );
  reg [3:0] cnt_reg;
  assign cnt = cnt_reg;
  assign co  = (cnt==ceil) && e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reg <= 4'b0000;
    else
      if(en)
        if(cnt_reg>=ceil)
          cnt_reg <= 4'b0000;
        else
          cnt_reg <= cnt_reg + 1'b1;
  end
endmodule

interface如下:

interface dut_interface(input logic clk);
  logic       rst_n;
  logic       en;
  logic [3:0] ceil;
  logic [3:0] cnt;
  logic       co;
  modport DUT (
    input rst_n,
    input en,
    input ceil,
    output cnt,
    output co,
    input clk
  );
endinterface

在模块dut_top中例化cnt_ceil并连接interface:

module dut_top(dut_interface.DUT ifc);
        cnt_ceil cnt_ceil_0(
                .clk   (ifc.clk),
                .rst_n (ifc.rst_n),
                .en    (ifc.en),
                .ceil  (ifc.ceil),
                .cnt   (ifc.cnt),
                .co    (ifc.co)
        );
endmodule

在测试平台顶层模块top中例化dut_top和一个interface实例并连接:

//省略include语句
module top;
        bit clk;
        dut_interface ifc(clk);

        dut_top dut(ifc);
        initial begin
                clk = 1'b0;
                forever #1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省略其余uvm语句
                run_test();
        end
endmodule

后来我在interface里加了一个时钟块cnt_ceil_cb,在modport DUT中添加该时钟块,在dut_top里用ifc.cnt_ceil_cb.cnt和ifc.cnt_ceil_cb.co连接端口,发现没有报多重驱动的错误,仿真正常,只是由于在时钟块内的信号,output信号默认#0,而且需要经过clk同步,所以在monitor里通过virtual interface获得当前时钟沿的cnt和co比实际的产生晚了一个时钟周期。
clocking block如下:

clocking cnt_ceil_cb @(posedge clk);
  output cnt,co;
        endclocking

可是对于dut一般是不用时钟块连接的。

楼主:
我觉得还是没有将interface和cnt_ceil直接相连而是仅仅在实例化模块时连接端口的问题。
除了在cnt_ceil模块里的信号改用ifc.xxx的方式外貌似还可以在dut_top里使用以下的方式:

module dut_top(dut_interface.DUT ifc);
  logic cnt;
  logic co;
  always@(*) begin
    ifc.cnt = cnt;
    ifc.co  = co;
  end
  cnt_ceil cnt_ceil_0(
    .clk   (ifc.clk),
    .rst_n (ifc.rst_n),
    .en    (ifc.en),
    .ceil  (ifc.ceil),
    .cnt   (cnt),
    .co    (co)
    );
endmodule

可是对于input信号,为什么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