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在2V电源电压下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3-08-17):
求助大佬,我的带隙基准在2.0-2.2v无法正常工作,2.3v以上就可以了,图片是2v的电源电压的输出图像,请问如何分析解决该问题呢

网友A:
电路发出来

网友B:
先查2V的DC工作点,定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看看 2V的 dc点,估计没正常工作吧?

网友D:
直接定位到2v的电压去看电路。在设计过程中,你的工作电压是为2v-3v,你应该在1.9v和3.1v都能达到你的指标 这样是最好的情况

网友E:
loop not enough headroom to work at 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2V的 dc点,估计没正常工作吧?

是的,2V时候没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op not enough headroom to work at 2v?

我这个没有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2V的DC工作点,定位是哪里的问题

请问,是在电源电压2V时,然后跑DC,看哪个管子没在饱和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发出来

就是一个共源共栅电流镜产生ptat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定位到2v的电压去看电路。在设计过程中,你的工作电压是为2v-3v,你应该在1.9v和3.1v都能达到你的指标  ...

请问,是在电源电压2V时,然后跑DC,看哪个管子没在饱和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电源电压2V时,然后跑DC,看哪个管子没在饱和区吗?

对,DC工作点肯定有问题,尽量保证所有管子vds-vdsat>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DC工作点肯定有问题,尽量保证所有管子vds-vdsat>200mV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电源电压2V时,然后跑DC,看哪个管子没在饱和区吗?

对的,多数情况下都是有个管子没有正常工作。或者在亚阈值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共源共栅电流镜产生ptat电流

之前做过一版,这个结构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一版,这个结构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请问您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如何解决的呢?

换个运放钳位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运放钳位的结构

请问,我的带隙是在2V到6v都能正常工作的,假如我使用运放,运放的偏置电流会随电源电压变化,从而导致运放放大倍数发生变化,最后带隙输出电压变化,这个运放的偏置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