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cell的编写问题

楼主(2023-08-17):
一般比较小的模块,hcell可以通过手动编辑,但是在做top的lvs时,top下包含十几个子模块,每个子模块又包含相应的子模块,想请教大佬,如何才能快速的获得cell name,或者如何才能比较快的得到hcell呢。

网友A:
常规做hcell是把一个大模块给忽略掉不检查内部,那只需要填写大模块的layout名字跟schematic名,不需要填写大模块内部的子模块以及子模块的子模块的cell name。不知道你要小模块的cell name做什么用嘞?

网友:
去摘抄LVS repor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做hcell是把一个大模块给忽略掉不检查内部,那只需要填写大模块的layout名字跟schematic名,不需要填写 ...

比如芯片top上是有上百个memory cell,在做lvs的时候hcell主要是处理这些memory的cell name麻烦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芯片top上是有上百个memory cell,在做lvs的时候hcell主要是处理这些memory的cell name麻烦了点。 ...

哦哦哦,那memory cell在电路图那边没有用一个symbol给替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那memory cell在电路图那边没有用一个symbol给替代么?

没有耶,一般chip top是没有电路图的,只有网表。

网友:
calibre lvs的inputs 页面上有个H-Cells,可以选择match cells by name,然后点击H-Cells Analysis,生成后 的H-Cells 可以通过Save H-Cells进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