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温漂仿真差距太大

楼主(2023-08-17):
  这是bandgap的一个输出端口温漂前仿和后仿结果;为什么差距这么大?bgp本身没问题,这个VO5的输出是在bgp输出基础上经过一部分MUX和运放出来的。

前仿

前仿

后仿

后仿

网友:
后仿的VBG电压先拉出来看看正不正常,再跟进检查后续电路,定位到出现问题的模块,然后模块单独后仿排查。

楼主:
后仿的VBG检查没问题,目前也确实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检查。检查每一个模块的后仿是不是只能通过版图加pin(用的spectre仿真)?您可以大概猜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谢谢!!!

网友:
看上去像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Bandgap  后仿这边给出来的结果完全跟前仿对不上,怀疑是不是 bias current 太小导致的问题呢。前仿用的 spice 模型较为理想,有时候电路看起来在很低的 bias current底下也是工作的,后仿的时候模型可能更加精确,所以很低的 bias current 又不能工作了。好奇一下这个是用的哪个制程

网友A:
应该挨个晶体管检查下核心电路的工作点,偏差这么大,估计很多晶体管没有工作在正确的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挨个晶体管检查下核心电路的工作点,偏差这么大,估计很多晶体管没有工作在正确的工作点 ...

请问后仿怎么查看每个管子的工作点?用的是spectre仿真

网友:
可以用 DC 仿真,然后 print operation point ,里面看具体管子工作的 region,用例如 OP("/N10" "region")  这样的
expression 来检查,这个 expression 可以记录在 ADE里面,方便后面切换工艺角啥的

网友:
这边是想要做超低功耗的 bandgap吗?给的bias current 大概是什么量级上的

网友:
拉出几个端口版图也重新画一下然后重新lvs一下,看每个端口电压值,哪个有问题就看出来了

网友:
先看看你仿真完有没有报不收敛问题,如果有可以使用瞬态仿真扫描温度得到温度曲线,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你电路问题了,要一点点分析了

网友B(2023-09-29):
楼主,你的第一张图,电压在四十九度左右突变了,你是咋解决的后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第一张图,电压在四十九度左右突变了,你是咋解决的后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有挺多方面的原因。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和仿真波形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2024-03-06):
后仿真,先提个no RC 看看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正确,在提C+CC,如果还是正确的,那就是寄生电阻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2025-08-05):
大概率是运放的问题,没办法钳位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