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PD, PG, PU 管子

楼主(2023-08-17):
请问SRAM的PD, PG, PU 3种管子是什么呀,都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2024-08-27):
最小的SRAM单元我们称为一个bit,他只能存储一个信号0或者1,这样的一个bit由6个晶体管构成,分为2个PMOS(PU),4个NMOS(PD,PG),这里PU和PD形成一个反相器,两个反相器形成互锁结构,通过这样的特性来实现数据的保存。PU(pull up)也称为load transistor,他的功能是实现节点的高电位也就是1的状态,PD(pull down)也称为drive transistor,他的功能是实现节点的低电位也就是0的状态,这样一个bit中的两个节点(SNL和SNR)高低电位互换,就能实现0和1两种状态的存储,PG(pass gate)也称为access transistor,他的功能是实现bitline 的接入,以实现读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