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调用shell脚本问题

楼主(2023-08-17):
请问大佬们:shell脚本如果在terminal source /path/**.sh 可以跑出结果
但是在skill调用shell,显示读取runset错误,是什么原因?
procedure(RunDRC()
   prog(()
      shell("source /path/**.sh")
   return(t)
   );end prog
);end procedure

网友A:
用ipc相关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c相关的函数

谢谢,我昨天用ipcBeginProcess()可以了,请问ipc调用的是virtuoso的cpu执行吗?感觉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