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 双击

楼主(2023-08-17):
请问大佬们 gvim 双击如何选取一个路径 而不是单词 也不是完整的一行? 我需要选取鼠标所在的路径

网友A:
没有办法,请问点击全选路径的需求是什么?gf不是可以直接跳转吗?

网友B:
1、使用gvim打开一个文本       2、Normal模式下输入         :set iskeyword+=/,_,.          3、使用鼠标双击你所说的的路径就能自动匹配了                         ps:如果不想每次都重新设置word边界,可以将以上设置修改进gvim的配置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请问点击全选路径的需求是什么?gf不是可以直接跳转吗?

gvim鼠标双击默认选择一个word,而word是有边界的,一个路径通常含特殊符号“/”“.”和“_”,所以需要修改设置gvim对word边界的界定,使用iskeyword命令,认定“/”."“_”属于wor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使用gvim打开一个文本       2、Normal模式下输入         :set iskeyword+=/,_          3、使用鼠标双 ...

谢谢 大神 终于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神 终于解决了

不客气,有些路径里面还有含有特殊字符“.”   遇到这个也需要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有些路径里面还有含有特殊字符“.”   遇到这个也需要加进去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我在选90nm的库做综合时候 如何判断哪个是max的库呢?是m40还是125c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我在选90nm的库做综合时候 如何判断哪个是max的库呢?是m40还是125c 求指教

...

你都能看到库了,两个lib文件打开,进去对比一下相同arc的delay,transition,power大小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能看到库了,两个lib文件打开,进去对比一下相同arc的delay,transition,power大小不就知道了。。。 ...

前辈 ,我看power 我看是125的大一点,transition 也是125大一点 但是看到cell_rise 和 cell_fall 这些值是要比40小一些。,应该是125是max的吧,为啥cell_rise 会比他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看power 我看是125的大一点,transition 也是125大一点 但是看到cell_rise 和 cell_fall 这些值 ...

rise fall决定于上下拉电流和负载大小,高温下电流变大,rise fall变快挺正常的。
你要找max的库,应该对应去找RC最大的lib,这个lib使用的是rc max抽取寄生网表仿出来的。

90nm不一定出了rc max的lib,可能只出了基于rc typ网表的lib。
那这种情况就类似于PVT情况去考虑就行了,按照不同PVT组合下综合出来的性能差异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去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se fall决定于上下拉电流和负载大小,高温下电流变大,rise fall变快挺正常的。
你要找max的库,应该对 ...

谢谢前辈,请问我该如何判断是基于哪个rc抽出来的网标呢? 如果更具PVT来判断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认为哪个跑出来的时许悲观一点我就用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我该如何判断是基于哪个rc抽出来的网标呢? 如果更具PVT来判断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认为哪个 ...

1、比如foundry提供的lib路径下有如下:
xxxxx.TT0PxxVxxC_TYP.lib
xxxxx.TT0PxxVxxC_CTYP.lib
xxxxx.TT0PxxVxxC_RCWORST_CCWORST.lib
xxxxx.TT0PxxVxxC_RCBEST_CCBEST.lib
之类的命名,按照需求去选取就行,如果没有这么多,一般默认TYP.lib
2、根据PVT来判断的话,以xxxxx.TT0PxxVxxC_TYP.lib跑出来的为基准,其他process+电压+温度跑出来的值会有偏差,偏差多大,恶化到什么地步,你自己signoff。
你自己的性能自己把关,你可以尝试修改架构和时序去优化你不能接受的性能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比如foundry提供的lib路径下有如下:
xxxxx.TT0PxxVxxC_TYP.lib
xxxxx.TT0PxxVxxC_CTYP.lib

谢谢前辈,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库里没有写出他的wire_load_mdel 呢? 我发现我的库里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