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版图设计

楼主(2023-08-17):
请问下像这种8个w/l=10/0.6的管子要过50ma的电流基本一s/d端至少要打40个via才行,这种管子该怎么画?像我画的只能一端打八个孔,太少了。也感觉很奇怪,这么小的管子为啥能流过那么大的电流(别回复说问电路,谢谢)

网友A:
一排不够,多打几排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排不够,多打几排孔啊

相当于这样吗?

网友:
是的 , AS + AD 大一些

网友:
没必要打那么多孔吧。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理解,帮你顶一波。

网友:
不用考虑CT孔的过电流能力,直接考虑via1和metal1和metal2的就可以了。我理解不一定对,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如上加宽源漏,还有就是拆w成多个m来走多条支路

网友B:
盲猜是为了速度快,50mA说实话中规中矩

网友(点评):
是个接到pad的 传输门

网友C(2024-10-20):
引用 网友B:
盲猜是为了速度快,50mA说实话中规中矩

速度快一般是加大尺寸吧?大尺寸减小电阻,小尺寸减小寄生,但是小尺寸过那么大电流是怎么实现的好?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一般是加大尺寸吧?大尺寸减小电阻,小尺寸减小寄生,但是小尺寸过那么大电流是怎么实现的好?
...

GBW=gm/c,加快速度要提升gm或者减小c,提升gm就是加大电流,减小c就要减小尺寸。通过加大尺寸增加gm的同时c也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