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库中antennadiffarea具体指哪一部分的面积?

楼主(2023-08-17):
使用abstract generator抽取标准单元反相器的LEF文件,输出端口的antennadiffarea与foundry给的lef文件中的antennadiffarea值正好大了一倍。

foundry给的是0.061,abstract提取的是0.122,请问大拿这个antennadiffarea是有源区除去poly的面积,还是需要这个面积再除以contect的数据量?

网友A:
antennadiffarea 就是输出pin的 drain端面积,跟几个contact无关

不过从泄放速度来说,感觉应该是跟contact面积相关的,但在lef中似乎不需要抽出这个面积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ennadiffarea 就是输出pin的 drain端面积,跟几个contact无关

不过从泄放速度来说,感觉应该是跟contac ...

但是lef里面有这个变量,你是谁pr的时候不需要算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lef里面有这个变量,你是谁pr的时候不需要算这个?

PR的时候不需要算连接到diffusion的contact的面积,顶多会算连接到gate的cont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