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stb仿真,相位曲线异常

楼主(2023-08-17):
在轨到轨运放stb仿真时,测试电路空载时仿真结果如黄线所示,相位曲线在低频会先抬升,而在stb测试电路上带载仿真,在低频时仿真结果如红线所示,相位曲线正常。
(注:我用cadence virtuoso做的仿真,仿真结果与上图问题相同)。有没有大佬来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从0开始向上走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多环路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4-06-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