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后仿问题

楼主(2023-08-17):
bandgap前仿运放的vin+和vin-都是620.6mV,Vbe2=566mV,前仿的Vref=1.2V;
后仿的vin+和vin-都是638.5mV,Vbe2=529.7mV,现在导致ΔVBE变大,正温度系数过大,后仿的Vref=1.78V,  我PEX选了R+C和noRC 结果都是Vref=1.78V;
前后仿的Vbias都是823mV,启动电路中nmos的漏级电压也都是1.96V。

1是我版图画的有问题?
2寄生参数提取有问题?
3lvs结果中带星号的缘故?
现在排查不出什么原因,导致后仿偏差这么大,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qvp_3x3_CDNS_962278865645 and qvp_3x3 have same emitter siz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qvp_3x3_CDNS_962278865645 and qvp_3x3 have same emitter sizes?

请问这个问题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bjt emitter 尺寸不一样 vbe 不一样

网友B:
后仿bjt提错了。你是1:8吧,后仿提成了1:64。每个bjt又都m=8。重启软件也许会好。ln(8)*26=54mV,ln(8*8)*26=108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仿bjt提错了。你是1:8吧,后仿提成了1:64。每个bjt又都m=8。重启软件也许会好。ln(8)*26=54mV,ln(8*8) ...

谢谢,请问从哪里看出来每个bjt的m=8? 从而得出1: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从哪里看出来每个bjt的m=8? 从而得出1:64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你是网表后仿还是CalibreView?网表也许是对的,但CalibreView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你是网表后仿还是CalibreView?网表也许是对的,但CalibreView错了。
...

outputs 那一栏?  我选的是calibreview

还是最后的 calibre view setup 那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 emitter 尺寸不一样 vbe 不一样

谢谢,请问bjt emitter 尺寸从网表中怎么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你是网表后仿还是CalibreView?网表也许是对的,但CalibreView错了。
...

我的calibre view setup 设置成如图,重启后重新跑了后仿,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问题,

请问大佬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
CalibreView cellmap file 可能是错的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
打开calibreview查看 BJT 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View cellmap file 可能是错的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
打开calibreview查看 BJT 尺寸  ...

大佬,您说的是cellmap这个文件?  里面只有 (qvp 3x3)(c NC)(b NB)(e NE)  (nil m 1)
calibreview是后仿的网表?  pex.netlist,,还是哪个文件,我有点懵,  麻烦大佬帮忙解答下,
pex.netlist文件中的bjt尺寸不知如何看

网友A:
cadence 的 calibreview 像原理图一样打开看看 寻找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的 calibreview 像原理图一样打开看看 寻找bjt

对对,我看到了,每一个bjt的simM=8,相当于1:64,

那请问我这里如何更改

我这个cellmap用的是工艺自带的

cellmap文件

cellmap文件

网友A:
好像只能手动改
-> calibreview 像原理图一样打开手动改property
或改变cellmap改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手动改
-> calibreview 像原理图一样打开手动改property
或改变cellmap改mapping... ...

calibre中的property好像改不了哎,我看是锁住的

cellmap怎么改呢?  里面是 nil m 1

网友:
你的HR電阻前仿與後仿,有多幾段(端電阻增加) ,這樣阻抗有變,VBE電壓也會改變

网友:
你单独画个PNP的版图提后仿不就知道是不是PNP后仿软件提取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