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楼主(2023-08-18):
请教个问题,在低功耗设计中,加入mbist测试逻辑。这些逻辑分布在不同的电压域中,mvrc会报这些net要么缺levelshift,要么缺isolation cell。 那么这种情况,我需要给这些mbist逻辑增加levelshift和isolation cell吗?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需要增加,那么增加在mbist逻辑上的isolation cell enable端如何控制呢?是做eco,手动都拉到mbist_mode上?谢谢了

网友:
不同电压域的mbist使用同一套mbist控制逻辑时,每个电压域的memory得分别测试,使能信号应该在mbist ctrl中能够直接控制。以上只是猜想,楼主可以找找tessent工具的guide是怎么处理多电压域的。

网友A:
如果设计上确实模块电压不同,这个levelshift应该是少不了的(不同电压域上使用一套控制逻辑情况);那个isolation cell enable要看PMU控制相关的隔离控制信号了(这个跟域相关,如果设计上有好多需要单独掉电的模块);不能用mbist_mode,否则正常工作模式,要是掉电的话,就是不隔离,这肯定不满足设计意图。

有点疑问,你的mbist逻辑是在综合网表上插入的吗?如果是,你可能需要挂upf跟mbist一起再综合一次;如果是在rtl阶段插入的,请check你的upf设计以及相关......(另外如果你插的mbist逻辑就是门级单元,这个比较少见,可能还是需要挂UPF重新综合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计上确实模块电压不同,这个levelshift应该是少不了的(不同电压域上使用一套控制逻辑情况);那个is ...

谢谢回复,mbist是基于dc后的网表。 我后来是这么解决的。 isolation 的enable信号,用MUX 来切,MUX 的S端口拉到MBIST_MODE port上,MUX/I0 端接原来逻辑, MUX/I1端口接tie 0. 这样保证了mbist的时候,isolation enable全部打开,如果是func mode,那么MBIST_MODE=0,原来怎么控制还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mbist是基于dc后的网表。 我后来是这么解决的。 isolation 的enable信号,用MUX 来切,MUX 的S ...

正常都是在rtl解决了,做eco信号多了很麻烦的;pmu送出来的隔离控制信号以及power switch信号等等在进入test_mode的时候都切到不隔离了(也是个mux),不掉电了...在rtl综合阶段设计好upf,综合后直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都是在rtl解决了,做eco信号多了很麻烦的;pmu送出来的隔离控制信号以及power switch信号等等在进入t ...

谢谢大神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