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LDO相位裕度太低补偿方法求教

楼主(2023-08-18):
一个闭环的高压LDO 运放是cascode套筒式OTA,我现在已经在运放输出端和VIN-间接了一个米勒补偿电容了,主极点我觉得应该是在运放输出端了,不过因为我的负载电容有1uF(手册上推荐的我也没办法只能照用)所以在我负载电流变化的时候负载处的极点变化会影响我的稳定性.
我贴两个stb的图,上面是100u负载时的,下面是20m负载时的,可见极点在负载电流很小时移到了wu内。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补偿这个极点吗,好像只能靠加零点了?刚出来实习第一次做项目很多东西都不太懂,还望各位大牛多指点指点!

楼主:
100u

100u

20m

20m

网友A:
你这个相位怎么从90度开始的,是不是有个位于原点的极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位怎么从90度开始的,是不是有个位于原点的极点啊?

是的 在原点有一个很低的极点,应该是运放输出端的极点吧

网友B:
LZ的主极点确定是运放输出节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主极点确定是运放输出节点么?

我觉得首先主极点不是三极管输出端那个极点(从两张图对比能看到图中在动的那个次极点是三极管输出端也就是负载那里那个极点),然后电路中因为OTA是cascode结构的,运放输出端应该是高阻节点了吧,而且功率管尺寸很大,电容应该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主极点应该是在运放输出端那里,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我尝试在负载端与运放VIN-端接一个补偿电容,是不是意味着把负载端的极点往外推了?仿真结果看起来也不错,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下这个图是在10u负载电流时的。

担心会不会有问题是因为,我的负载端有1uF电容是从手册上参考得到的,加这个补偿电容,会不会把npn发射极的电容给补偿掉,从而导致三极管工作不正常?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外的三极管的发射极必须要一个1u的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