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电源域的LDO怎么测PSR?

楼主(2023-08-18):
对于单电源的LDO,我们都知道直接在电源电压处加一个AC源,然后跑AC仿真即可得到PSR。
但对于双电源,怎么来测PSR呢?
如图,VDD1和VDD2为两个不同的电源电压

网友A:
分别测两个电源的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两个电源的PSR

那LDO的PSR到底是哪一个呀

网友A:
单power就提供一个psr,
双power要提供两个p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power就提供一个psr,
双power要提供两个psr。

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