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疑问

楼主(2023-08-18):
绿色是输入信号紫色是输出,输出波形中,出现台阶,需要两个周期才能上去,这种会是什么原因,求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不大清楚你给出的两根线到底是什么关系,猜测绿色是采样保持电路的总输入,紫色是采保之后的总输出:
1、尽量提供相关电路图。
2、输入信号质量太差,绿色线整体长度中大概1/4处还出现了明显的非半/整周期台阶,看起来有点问题。
3、输入的信号的glitch沿和输出的跳变沿对齐了,你可能用了同频时钟,采样保持尽量和输入信号错开1/4相位,保证采样的时候不会采集到输入信号的跳变上,保证采样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清楚你给出的两根线到底是什么关系,猜测绿色是采样保持电路的总输入,紫色是采保之后的总输出:
1、尽 ...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