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blk_mem ip核延时问题

楼主(2023-08-18):
FPGA的SRAM ip,读出延迟有2个时钟延时,怎么配置使它变成一个时钟周期延迟?

楼主:
是因为RAM资源占用过多,出现的这个原因吗?记得以前读出延迟都是1个时钟周期。还是说FPGA型号的问题。

网友A:
Port A Options中,不要选择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A Options中,不要选择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