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尺寸mos管寄生电容过大导致高频耦合

楼主(2023-08-18):
如题,要做一个大带宽的运放,因此导致电流镜在增益级部分的尺寸太大,有高频信号耦合使得瞬态仿真过程中遇到了高频振荡。这个问题除了改小器件尺寸还能怎么改?

网友A:
你这个可不就是不稳定振荡嘛,在一种case下pm虽够,但pole和zero靠太近了,都在unit gain附近,大信号下DC点不同后极易振荡,扫个pm vs output dc offset出来,估计峰谷处pm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不就是不稳定振荡嘛,在一种case下pm虽够,但pole和zero靠太近了,都在unit gain附近,大信号下DC ...

大佬能在详细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