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大尺寸导致高频信号耦合

楼主(2023-08-18):
100资产
如题,要做一个大带宽的运放,因此导致电流镜在增益级部分的尺寸太大,有高频信号耦合使得瞬态仿真过程中遇到了高频振荡。这个问题除了改小器件尺寸还能怎么改?

网友A:
电流镜这边用的晶体管,可能 gm 都太大了,一般电流镜应该尽量采用 low gm 的管子,以降低其对外界环境,包括 crosstalk 信号或者电源噪音上面的影响

网友:
从 Phase 的角度看,高频的地方有一个极点,这个运放估计也没有调好,应该用 STB仿真来验证环路的 Phase Margin,尽量保持 Phase Margin 在 45°以上

网友:
电流镜这边是 1:40 的比例吗?也许中间再增加一级会好些,例如 1:4:10这样放大到 40倍,Phase Margin 有将近 90°,应该还可以,刚没详细看

网友B:
电流源面积和输入对管面积一样大,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源面积和输入对管面积一样大,设计不合理

那请问一下应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这边用的晶体管,可能 gm 都太大了,一般电流镜应该尽量采用 low gm 的管子,以降低其对外界环境,包 ...

如果我功耗允许范围内我想把电流做大点,尺寸就得做大,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过程没懂)弱弱问一句可不可以串联电阻减小g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