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侧LDO芯片的功率管类型选择

楼主(2023-08-18):
大家好,目前在做一个车规的一级电源电源芯片LDO,输入4V~40V,输入5V给MCU,之前的项目功率管用的P的DEMOS,用的DBH的.18MV工艺;看到工艺里还有pch_ldm_40V的LDMOS器件,仿真发现LDMOS比DEMOS的阻抗还小,在满足带载能力的情况下面积要小一半以上,请问为什么不用P型的LDMOS作为功率管呢?谢谢

楼主:
补充两个问题:1、通常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工作在开关模式下就用LDMOS,工作在常开模式下就用DEMOS,这个不太理解,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2、好像说高压管的电流镜匹配不太好,这个的原因什么呢?

网友:
pld mos可能需要额外的光罩,会增加芯片成本

网友A(2024-04-2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求解释

楼主(2024-08-20):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同求解释

目前我们就用的LDMOS,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2025-03-20):
借楼问下大家,我这里设计的高压LDO输入电压范围为2~24V,我这里使用pch_ldm_sp_24V的功率管,功率管源体不短接。源体之间有二极管正向偏置,这里面积会小好多。但是在仿真工艺角ff时发现轻空载时DC仿真输出电压输出异常,特别是超过18V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我这里的竞品也是pdemos,但是我们能使用的工艺的pdemos的最小沟长较大,影响版图面积。

有问题的部分

有问题的部分

主环路原理图

主环路原理图

网友(2025-06-06):
我查了一下,我用的工艺LDMOS的沟道长度较小,高温下会漏电,导致空载下输出电压飘高,特别是FF工艺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