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版图中画的时候衬底要离管子越近越好?

楼主(2023-08-18):
是为了防止latch up?为了减小体效应吗?

网友A:
减小管子和衬底之间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管子和衬底之间的压降

可以说的仔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仔细点吗?

衬底和管子之间有一个寄生电阻,衬底离管子越远,这个寄生电阻越大,导致管子工作时的实际衬底电压和外部给的衬底电压差值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和管子之间有一个寄生电阻,衬底离管子越远,这个寄生电阻越大,导致管子工作时的实际衬底电压和外部 ...

这就是电路中的体效应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电路中的体效应吧?

对 衬底电阻太大还可能会有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衬底电阻太大还可能会有latch-up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