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报错求助。

楼主(2023-08-18):
前面create_generated_clock 成功了。但后面说找不到这个时钟。不知原因。求大佬指点。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pclk_div_sel -source [get_pins u_clkgen/u_pclk_div/amba_div_arm_inst/fin_q_reg/Q] \
-combinational \
[get_pins u_clkgen/u_pclk_div/amba_div_arm_inst/u_clk_mux/X] \
-master [get_clocks pclk_div]
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pclk_lp_sel -source  [get_pins u_clkgen/u_main_switch/u_clk_out/X] \
-combinational \
[get_pins u_clkgen/u_pclk_div/amba_div_arm_inst/u_clk_mux/X] \
-master [get_clocks lp_clk_sel]
1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
  -group pclk_div_sel \
  -group pclk_lp_sel
Warning: Can't find clock 'pclk_div_sel' in design 'digital_top'.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group'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0

网友:
report_clocks 看看有没有这个clock呢

网友:
两个时钟都定义在相同的点:u_clkgen/u_pclk_div/amba_div_arm_inst/u_clk_mux/X
又没有 -add 选项,第一个时钟被冲掉了

楼主:
多谢。应该加-add。 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