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8-18):
在仿温漂的时候,tt工艺脚下是正常的。但ss sf fs工艺角下只是到一定的温度就没有图像了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其他工艺角温度范围填写的不对吧

网友A:
是不是不收敛了

楼主:
  温度角范围填写的没问题。我单独仿没有曲线的点,仿瞬态值是有结果的。就是这种温度扫描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收敛了

应该就是不收敛的问题。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吧。可不可以把reltol、vabstol、iabstol精度降低吗?又或者可不可以改变gmin的值?再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