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AMS的snapshot设置问题

楼主(2023-08-18):
现在要做一个数模混合仿真,需要验证多个case,模拟模块不变,每次验证需要改变验证的case_num,但是仿真时间太慢,我在help里面找到可以通过设置snapshot文件来设置仿真节点,但是每次更新netlist都没有办法使用上次ams仿真得到的snapshot,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改变case_num的情况下使用上一次仿真的某一时间节点作为下一次ams仿真的起点吗?

网友(2023-09-28):
不知道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没?这里有个论文可以参考一下:https://dvcon-proceedings.org/wp ... ion-methodology.pdf

网友:
请问怎么snapshot怎么保存和使用  我仿真保存snapshot以后,在worklib目录下生成了 但是只有10kb大小,切换不同的case进行仿真时,发现没有可用的snapshot。我的操作是在.tcl文件中,stop -create -time -absolute 200us   然后 save -simulation :ckpt1 ;在验证不同case的时候也是在.tcl文件中输入restart :ckp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