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WARN.1 DRC 问题

楼主(2023-08-18):
T12工艺,跑calibre的时候出现SRAM.WARN.1 以及SRAM.WARN.1.1的drc。 请问这些drc需要修吗?

网友A:
这就是一些SRAM什么情况下要做repair和ECC的信息提醒,确认满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些SRAM什么情况下要做repair和ECC的信息提醒,确认满足就行了

这些SRAM需要做什么repair吗?我不知道满不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SRAM需要做什么repair吗?我不知道满不满足

这些message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去找项目负责人或者负责memory compile的同事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message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去找项目负责人或者负责memory compile的同事问一下吧
...

这个message说的是这个sram sansity che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message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去找项目负责人或者负责memory compile的同事问一下吧
...

这个message说的是这个sram sanity check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essage说的是这个sram sanity check 吗?

不知道,我本来的意思是DRC那几个warning 的description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没看明白应该就是对sram的制造缺陷跟补救不了解。项目负责人,memory compile负责同事,mbist负责同事应该都能看明白这几个warning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