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钟树插入了奇数个反相器

楼主(2023-08-18):
  各位大哥,在跑仿真时,发现输出逻辑电平相反,回头看发现是innovus在CTS时钟树生成这步,在输出端插入了一个反相器,想问问大家是否有什么方法去插入偶数个反相器。或者可不可以不插入反相器。

网友:
我遇到过抓取信号前奇数个反相器,但抓取信号后也有奇数个反相器,最终电平是正确的,所以还是要查看最末端的信号

楼主:
主要是innovus吐出的.v网表文件,输出端口钱只有一个反相器

楼主:
发现是没注意里面还有个其他方式命名的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