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MAX 生成得stuck_at testbench ,里面哪个信号是参考输出 哪个是真实输出

楼主(2023-08-18):
上图是testbench得各个task,请大佬帮忙指导下 太多了 看的好绕, 哪个task里面有是pattern里面scan_out输出的信号(参考对比的信号),哪个是真实的信号?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要找参考输出和真实输出呢?
另外,楼主说的参考输出是不是就是pattern的【期望输出】;【真实输出信号】是不是直接拉scan_out的端口信号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要找参考输出和真实输出呢?
另外,楼主说的参考输出是不是就是pattern的【期望输出】; ...

为什么要找参考输出和真实输出呢?
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好对比什么原因出的错误(时钟相位原因)。

参考输出就是pattern的【期望输出】,真实输出是的我可以通过module拉出来的;

另外,问问 一般各位验证没过  debug是通过什么呢?

网友:
期望值simulation log就会报出来吧,至于你担心的时钟相位啥的导致mismatch,你可以查measure 时间点去debug,没必要去bench里面找期望输出,而且期望值可能是另外的vector文件,不在.v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