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Place阶段只需要关注setup的时序报告而不用关注hold的报告?

楼主(2023-08-18):
如题

网友:
ideal clock 修hold 没什么意义,事实上为了避免插太多buffer越来越多公司把修hold 这步推得越来越后

网友A:
hold一般只要插buffer就行了,后面还要做tree、opt,没必要提前修hold,甚至可以一起挪到布局布线完之后通过pt_eco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ld一般只要插buffer就行了,后面还要做tree、opt,没必要提前修hold,甚至可以一起挪到布局布线完之后通 ...

万一这个时候修不掉hold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这个时候修不掉hold怎么办

修trans和leakage,都修完再修hold,修不掉的报路径具体分析吧?

网友:
place阶段时钟是平的(如果tree上没额外设置的话),data path肯定是正的,那hold是看不到违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