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的诡异零点

楼主(2023-08-18):
小弟最近测量单级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的时候发现一个诡异的零点,给共栅管的栅极添加旁路电容C3后零点就消失了,不知道该零点的由来,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偏置电路

偏置电路

无旁路电容的仿真结果图

无旁路电容的仿真结果图

有旁路电容的仿真结果图

有旁路电容的仿真结果图

网友A:
M1栅极电阻,在考虑寄生Cgd,Cgs时会产生零点;加入大电容后栅极电阻高频时很小零点就没了。另外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偏执电路要这样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栅极电阻,在考虑寄生Cgd,Cgs时会产生零点;加入大电容后栅极电阻高频时很小零点就没了。另外我想请问一 ...

基于这种宽摆幅电流镜,M5使用的串联MOS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栅极电阻,在考虑寄生Cgd,Cgs时会产生零点;加入大电容后栅极电阻高频时很小零点就没了。另外我想请问一 ...

具体零点的值是CSG/CDS和栅极电阻串联谐振的值吗,我计算的结果和仿真结果差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栅极电阻,在考虑寄生Cgd,Cgs时会产生零点;加入大电容后栅极电阻高频时很小零点就没了。另外我想请问一 ...

把M5换成MOS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栅极电阻,在考虑寄生Cgd,Cgs时会产生零点;加入大电容后栅极电阻高频时很小零点就没了。另外我想请问一 ...

宽摆幅电流镜的电阻换成串联mos

楼主:
引用 楼主:
宽摆幅电流镜的电阻换成串联mos

具体原理图还在审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这种宽摆幅电流镜,M5使用的串联MOS叠加

ok,懂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零点的值是CSG/CDS和栅极电阻串联谐振的值吗,我计算的结果和仿真结果差别还是蛮大的
...

那好吧,那就不太清楚了。有可能是你计算的Cgs/Cgd不对,你要包含偏执MOS的寄生,另外串联谐振有个前提是Cgs/Cgd其中一个远大于另一个,本来应该是满足的但是你这个结构你可以画小信号推一下,是由两个零点matlib算一下看看能不能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吧,那就不太清楚了。有可能是你计算的Cgs/Cgd不对,你要包含偏执MOS的寄生,另外串联谐振有个前提是 ...

我本意是指Cgs或Cgd与栅极到交流地的寄生电阻串联谐振,目前已经验证是与寄生电阻成比例(我是利用再栅极接理想源串一个电阻做零极点分析,查看零点与电阻的关系,发现电阻增大一个数量级,零点就减小一个数量级),但是谐振的寄生电容不是单独的CGS,推了一下午没搞推出来

以我现有水平总结一下:本质上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两点——1.偏置源不是理想的交流地,有较大的寄生电阻;2.MOS管的寄生电容太大(当我把电流换成2u,mos的w/l成比例缩小,带宽内就不存在那个诡异零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意是指Cgs或Cgd与栅极到交流地的寄生电阻串联谐振,目前已经验证是与寄生电阻成比例(我是利用再栅极 ...

嗯嗯,看明白啦。之前就在书上看到过电压源在高频时阻抗增大需要接一个大电容,看来是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