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CDAC输出波形(比较器输入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3-08-18):
仿真了一个SAR ADC,比较器是差分的,结构如图1

图2波形是比较器的输入,也就是CDAC的输出。
像图2的右图,差分的波形后面的几个周期都没有翻转下来,如果想要得到图3这样的波形,是需要优化CDAC的结构吗?现在是最简单的没有分段的结构

网友A:
能否把Q和QB的波形打出来,看一下。有可能是比较器的问题?另外寄存器的输出直接给电容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Q和QB的波形打出来,看一下。有可能是比较器的问题?另外寄存器的输出直接给电容充放电? ...

你好 波形是这样的 寄存器的输出是直接给电容充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波形是这样的 寄存器的输出是直接给电容充放电

从波形来看比较器能够完成输入信号的比较。另外由于每一位的电容大小不一样,因此在翻转过程中所需参考电压的驱动能力也不一样,可以每一电容添加不同反相器作为参考电压。高位电容的建立速度现在也存在问题,第二位在电平没有完全建立时就已经开始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来看比较器能够完成输入信号的比较。另外由于每一位的电容大小不一样,因此在翻转过程中所需参考电 ...

感谢前辈!我修改了高位电容的反相器尺寸之后,参考电压建立的确实更快了。还想再请问下,为什么黄色的INN的低位电平变化幅度比橙色的INP小,而且INP相较于INN存在延迟,INN参考电平建立后比较平稳但是INP一直有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我修改了高位电容的反相器尺寸之后,参考电压建立的确实更快了。还想再请问下,为什么黄色的IN ...

电容阵列相同的话,是不SAR LOGIC中的D触发器的问题?另外时钟clkc的电压与QB,Q的高电平为啥不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相同的话,是不SAR LOGIC中的D触发器的问题?另外时钟clkc的电压与QB,Q的高电平为啥不一致啊 ...

电平不一致的问题我也在找,似乎是电路连接错了,不过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相同的话,是不SAR LOGIC中的D触发器的问题?另外时钟clkc的电压与QB,Q的高电平为啥不一致啊 ...

感觉和反相器有关,原本1V多经过反相器就掉到0.9了。调大反相器的尺寸之后还是会掉到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和反相器有关,原本1V多经过反相器就掉到0.9了。调大反相器的尺寸之后还是会掉到0.9
...

AVDD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DD是多少伏?

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阵列相同的话,是不SAR LOGIC中的D触发器的问题?另外时钟clkc的电压与QB,Q的高电平为啥不一致啊 ...

确实是电路连错了 clkc电平输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