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器件分为lvt rvt slvt sram 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2023-08-19):
如题

网友A:
从生产的角度,简单得说lvt,rvt ,slvt,sram,这些会用到不同的层。一般rvt是default包含的,但是lvt可能需要加一层mask,slvt可能需要加2层,如果同时用了lvt,slvt可能需要增加3层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生产的角度,简单得说lvt,rvt ,slvt,sram,这些会用到不同的层。一般rvt是default包含的,但是lvt可能 ...

这个vt是指阈值电压吗,最常见的选用哪一种

网友:
low vt,  high vt   ultra vt  这些是跟mos 的阈值电压有关。意思是这些mos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阈值电压。sram是用于sram阵列的器件吧,一般都需要额外收钱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vt是指阈值电压吗,最常见的选用哪一种

rvt是缺省的。

其他就是看你的需求。
从速度和漏电来说:SLVT/ULVT》LVT》RVT》HVT》UHVT》EHVT
SLVT/ULVT的速度最快,但是漏电最大。

网友:
。。。。阈值电压是一样的吧,只是开启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