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RC遇到如下问题无法运行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19):
(图片)

网友A:
查看一下揭秘后deck中的SVRF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揭秘后deck中的SVRF VERSION

是这个吗,大佬,DRC文件第一句。那个解密是啥意思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揭秘后deck中的SVRF VERSION

是这个吗大佬,drc运行文件的第一行。它这个解密是啥意思呀,不太懂这个。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calibre版本太旧了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calibre版本太旧了导致的呢

作者说是太新,要2017才行,我换了2017,结果最后一行确实没了,但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大佬,drc运行文件的第一行。它这个解密是啥意思呀,不太懂这个。
...

除了这个,还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者说是太新,要2017才行,我换了2017,结果最后一行确实没了,但还是不能运行。

看872行。

楼主:
加密过的rule文件,打开看全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