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nm工艺的衬底如何表示

楼主(2023-08-19):
如题,大工艺下,都有现成的衬底,或着guard ring都可。
在7nm工艺下或者其他finfet小工艺下,管子的衬底要如何画出来呢,一般用哪些层次呢。
有没有大佬分享下画出来的衬底layout解释下谢谢

网友A:
finfet有现成的可以使用,不过不像之前的DIff环   而是变成了一圈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fet有现成的可以使用,不过不像之前的DIff环   而是变成了一圈mos管

怎么操作实现呢大佬

网友B:
右键,有个guarding 自己去选。还有stangcell 自己调t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有个guarding 自己去选。还有stangcell 自己调tap

那可能我的库不够完整,出不来这个

网友C:
finfet器件库都会给好的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nfet器件库都会给好的pcell

那就是我的库不行了awsl

网友D:
guarding里头有现成的
一些尺寸比较小MOS的衬底的需要自己画一下,我一般是调器件改注入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uarding里头有现成的
一些尺寸比较小MOS的衬底的需要自己画一下,我一般是调器件改注入层做的 ...

是不是pn注入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