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最多可以多少线程

楼主(2023-08-19):
服务器的逻辑处理数为72,但是设置APS仿真最多只能16线程,是设置问题还是说APS最多只支持16线程?

网友A:
ic618最多64,超过的话virtuoso会在CIW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8最多64,超过的话virtuoso会在CIW报

那617也是64吗?

网友(2023-12-03):
应该是吧,直接写个128之类的大数看CIW报什么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