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上727图中节点6的零点如何计算

楼主(2023-08-19):
各位大佬,请问节点6的零点改如何计算呢?

楼主:
或者节点6零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拉扎维书上好像有说电流镜哪里慢通路和快通路形成零点,本人也学艺粗浅猜测的,回去也好好看下

楼主:
是的是的,书上有说这个,这样理解的话可以解释节点5和节点7。但是节点6我有点搞不懂

网友A:
sansen的意思是电流镜零极点对所以不用考虑电流镜这边的极点;
一般情况下,固定偏置的cascode负载,是看不见6处极点的。这个知识点在拉扎维书中有提到,稳定性与频率补偿那一章节(文中原话we loosely say that the signal does not “see” the pole in the cascode current sources );
至于sansen ppt里标注的6处零极点对怎么来的,个人觉得是要写传输函数推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书上有说这个,这样理解的话可以解释节点5和节点7。但是节点6我有点搞不懂 ...

跟5、7节点计算是类似的,慢通路经过了6节点。我尝试着推倒了一下,不太能推出2倍关系,因为这里输入到输出有不止两条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的意思是电流镜零极点对所以不用考虑电流镜这边的极点;
一般情况下,固定偏置的cascode负载,是看不 ...

受教受教,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5、7节点计算是类似的,慢通路经过了6节点。我尝试着推倒了一下,不太能推出2倍关系,因为这里输入到输 ...

谢谢大佬,麻烦啦。

网友:
列节点电流方程就行了,之前我推过sym ota的,应该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