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数字和模拟的区别

楼主(2023-08-19):
有的时候模拟电路中也有数字模块,请问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用verilog写出来,也可以直接画出来,那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这种数字模块和数字ic用verilog写的性质不太一样,基本都是用于模拟电路的控制,而不是数字电路的纯逻辑运算,复杂度相对低一些。个人拙见是:一方面是方便模拟电路的仿真和debug。另一方面是放几个管子能解决的事情没必要写代码,跟代码一起联合仿真出了错误也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字模块和数字ic用verilog写的性质不太一样,基本都是用于模拟电路的控制,而不是数字电路的纯逻辑运 ...

可是有数模混合电路,这种芯片不也得用数字后端完成设计吗?是不是小一点的模块就可以直接用手画,但是复杂一点的就可以选择用数字的方法设计了??两者应该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有数模混合电路,这种芯片不也得用数字后端完成设计吗?是不是小一点的模块就可以直接用手画,但是复 ...

我觉得是这样的。例如SAR逻辑、PLL分频这种数字模块复杂度相对低,用D触发器就能搭出来,所以手画电路比较方便,并且最后这个模块的版图也是归在模拟部分。但是像乘法器这种体量较大的就不太合适,可能要放到数字方向去开发了。数字方面我不是太了解,比喻不当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的。例如SAR逻辑、PLL分频这种数字模块复杂度相对低,用D触发器就能搭出来,所以手画电路比 ...

所以确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网友:
没什么区别,写v文件之后工具做的事情跟手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网友:
规模大一点就用数字写逻辑了

网友(2023-09-25):
数字更多是编码方式,模拟更多的讲信噪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