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如何添加 area

楼主(2023-08-19):
大佬们 用cadence 的liberate k库,area为0,怎么添加信息???

楼主:
顶, 各位大佬快来救救我

楼主:
已解决  无法直接添加

网友(2024-02-26):
想想,输入的文件里面哪里有area信息,所以是要手动添加的

网友A:
好像没有添加的命令,默认抽出来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添加的命令,默认抽出来的是0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直接写脚本通过lef中的面积计算然后替换上去。

网友:
自己加吧。。涉及到物理面积的,可以自己改造。毕竟lib是个时序文件, 版图多大不归它管。给are定义不过是综合的时候方便参与cell面积计算吧,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