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电源线为什么要添加一层重叠的这个层次

楼主(2023-08-19):
如图所示,由M1层次做的VDD为什么需要附着一层LIG(常规用途是:gate端覆盖LIG层,才能够再打孔连接M1),为什么在电源线上还需要附一层这个层次呢,是什么原理的意义?
求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densignrule搜一哈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gnrule搜一哈就知道了

完整的看过designrule和设计论文,没有找到设计这个的,通常来说是为什么呀。

网友(2024-03-22):
在其他finfet工艺有类似层次,这个层次能确定v0(不同工艺叫法不同)形状,换个别的层次,v0就是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