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联合仿真选emModel和layout的区别?

楼主(2023-08-20):
最近用ADS 软件,绘制完版图后进行EM仿真,然后再跟原理图联合仿真。在联合仿真中我选择emModel和选择layout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不知道二者有什么差别?哪种选择是正确的?麻烦哪位大神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选 emModel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 emModel是正确的。

我看教程和课件都是选emModel,但是我试了单个器件除微带线、电容,二者没区别,其它器件二者都有区别。

另外,我有疑问是因为,选emModel和原理图仿真差别太大,而选layout和原理图仿真差别较小。

网友A:
选emModel和原理图仿真差别太大,是因为这个结果是EM仿真,和原理图一般会有差别。
而选layout和原理图仿真差别较小,是因为这个结果就是原理图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emModel和原理图仿真差别太大,是因为这个结果是EM仿真,和原理图一般会有差别。
而选layout和原理图仿真 ...

联合仿真时,我已经把原理图中与版图对应的元件删除了,怎么会是原理图仿真呢?

此外,我版图绘制变化时,联合仿真选择layout,仿真结果也会变化。

网友(2024-05-30):
我也有这种变化,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