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感、单端电感是指电感类型还是不同接法?

楼主(2023-08-20):
如题,在工艺库中可供调用的电感类型有标准std、对称sym、带中心抽头wi CT,但并没有单端和差分的区分?在论坛里看到有大神分享单端和差分电感的不同仿真方式,是否差分和单端电感仅代表电感在电路中的不同接法?如果我要接成T型滤波或Π型滤波结构,是算单端还是差分还是都不算?

楼主:
通过sp仿真验证,std和sym电感在单端接法(port接地)、ct电感在差分接法(port不接地)时的L、Q仿真结果与模型给出的参数一致,而在另一种接法下略有差异,据此认为前两种是单端,ct是差分,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A:
单端电感是指电感的一端接到了参考地;差分电感是指电感两端接了差分信号,中间抽头可接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电感是指电感的一端接到了参考地;差分电感是指电感两端接了差分信号,中间抽头可接抽头。
...

感谢您的解答。从另一角度来说,是否两端的电感就必须用于单端电感接法呢,如果两端接一对差分信号,没有抽头端,是否就是不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从另一角度来说,是否两端的电感就必须用于单端电感接法呢,如果两端接一对差分信号,没有 ...

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