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笔试题,不太会做麻烦各位大佬看看

楼主(2023-08-20):
画出一个米勒补偿的Class-A输出两级放大器,写出它的3个主要的零极点位置;在不考虑RHP零点和镜像零极点的情况下,计算放大器的相位裕度要达到多少才能使单位闭环后放大器不存在共轭极点。

什么是共轭极点啊,直观的看那个节点会产生共轭极点呢?

网友A:
不就是45度?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答案了吗,看了一下,发现也不会,希望有大佬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45度?

方便具体讲讲吗

网友B:
提供一个思路
假设开环增益T,那么单位闭环增益G=T/(1+T),对应二阶闭环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计算出w0和Q值
Q值太大,那么闭环增益曲线会有翘曲Gain peak,表明有复共轭极点

二阶闭环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个思路
假设开环增益T,那么单位闭环增益G=T/(1+T),对应二阶闭环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计算出w0和Q值 ...

感谢

网友C(2024-02-21):
所以楼主有没有标准答案,极点位置以及相位裕度是多少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楼主有没有标准答案,极点位置以及相位裕度是多少满足

还没有

网友D:
自己推一下不难的,我N年前上学时就推过

双极点系统 接成 反馈系数为1的 闭环系统,PM约为76度的时候时域没有ring,PM约为65度时频域没有peak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自己推一下不难的,我N年前上学时就推过

找到我以前的笔记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E(2024-11-12):
引用 网友D:
找到我以前的笔记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确定时域ringing和频域peaking的阻尼系数临界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确定时域ringing和频域peaking的阻尼系数临界点的呀?

...

没事了,刚翻了自动控制原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