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补偿问题

楼主(2023-08-20):
如图,这种LDO的补偿电容问什么是加在功率管的栅极,而不是接在LDO的输出端呢?感谢解答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题目。我猜想你这个后面是接的souce follower的开环应用,栅端就是闭环的最后的输出端,至于你的功率管漏端a4接到哪里暂不可知

网友A:
因为你是NMOS作为功率管啊,接在输出没有密勒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NMOS作为功率管啊,接在输出没有密勒效应

为什么接在输出没有米勒效应呢,望大佬说的稍微详细点,感激不尽

网友:
小白:该电路不应该只有一个放大器输出的低频极点吗,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补偿。或者为什么不做放大器输出加对地的电容进行补偿。

网友:
密勒电容要接反向增益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