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评估模块的面积

楼主(2023-08-21):
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估算模块面积大小的,有没有快速又准确的估算方法呢?

网友A:
使用pulsic animate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ulsic animate自动生成

可以说得详细些吗,只会调管子一个一个摆。

网友:
加一 想问

网友:
我一般把所有器件调进去,然后缩小boundary,按place as in schematic,所有器件就聚到一起了,就是不太准确,可能会很紧密,也可能会空很大地方

网友B:
把所有器件调进去,用Align把所有器件聚集在一起,大概分层几排,然后量一下总面积,最后按工艺和电路复杂度加个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走线面积,就可以估计出需要的总面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器件调进去,用Align把所有器件聚集在一起,大概分层几排,然后量一下总面积,最后按工艺和电路复杂 ...

试了下效果并不好,也许是我不会用。

网友C:
怎么玩的,看了叙述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玩的,看了叙述不懂啊

预估模块面积有多大,设计想看看面积再考虑要不要修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