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VERILOGIN-127警告问题。

楼主(2023-08-21):
WARNING (VERILOGIN-127) Rejecting library smic18,cell ANTENNA,view symbol for module ANTENNA,because pin VSS! is found in portOrder property but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exists on the master.Ensure that the portOrder property is set correctly as per your design and import the file agin.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我在virtuoso中导入电路图,报了上面的这种警告,一般可以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2024-01-03):
楼主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4-07-24):
把原理图的VSS换成basic库里的vss symbol器件后,生成新的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