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层为什么setcfg可以在run_test之前

楼主(2023-08-21):
set cfgdb其中第1第2个参数是传递的路径,但是路径在没run_test之前不是不存在吗?

网友:
config_db本质上是一个具备可配数据类型的联合数组,uvm_config_db#(typeA)::set(comp, str1,str2, value)相当于创建了一个类型为typeA的联合数组,key = {comp.get_full_name(),str1,str2} 数组的值为value,而get则是通过key来获取联合数组的值。
ps:如果看source code,实际的config db的匹配机制是比上述更复杂,但是理解上述匹配即可
可以根据上述机制来思考下你的问题

网友:
你set的东西存储在configdb的静态关联数组中,启不启动test都没关系,你不runtest,直接再tbtop里get都没问题,两者是解耦的,所以你set的时候第一个参数基本都写的null,就算你填了top,这个时候其实和null是一样的